请问: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无法启动......

楼主(2012-11-13):
请问:触摸屏经过plc控制变频器无法启动,用手动操作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可以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
莫非是外部控制部分的故障!

网友A:
1.控制方式为设置

2.触摸屏上的控制按钮地址与PLC中的地址不一致

网友B:
小事一桩。。。。。。。。

网友C:
新系统还是旧系统?

旧系统的话,看PLC与变频器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再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