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仿真显示数据地址不正确

楼主(2012-11-13):
我一开始用的是P#M0.0 BYTE 10 也是不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个在线监控的地址本来就是不对的呀, DB1 块中只能是 DBX 一个位出现,怎么能显示出 BETY 呢 ? 你在线监控只能是 DB1.DBX0.0 的这个位呀?

网友B:
开玩笑,要是这个(p#DB1.DBX0.0  BYTE  10)也能显示的话就牛XX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在线监控的地址本来就是不对的呀, DB1 块中只能是 DBX 一个位出现,怎么能显示出 BETY 呢 ? 你在线监控只能是 DB1.DBX0.0 的这个位呀?

楼主:
显示错误,为在发送数据点SD_1上的数据长度或者LEN指定为0出现故障,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看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