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线圈和触点同名

楼主(2012-11-13):
梯形图线圈和触点同名,两者之间什么关系,是否任一置位另一个就也会被置位有效?详细见下面程序,帮忙解释一下,新手,问题比较弱智,多谢!

还有就是定时器和触点同名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定时T10到,同名触点T10置位? 等等,类似情况。。。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比如:中间继电器;

线圈只要供电,继电器的触点就动作,这就是两者之间关系;

前提是线圈得电,然后触点变化。。。

不知道你明白不?图上是个简单的自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中间继电器;线圈只要供电,继电器的触点就动作,这就是两者之间关系; 前提是线圈得电,然后触点变化。。。 不知道你明白不?图上是个简单的自保持;

多谢了,图中的线圈M0.1上电会置位触点M0.1?   反之是否触点M0.1为1时也会置位线圈M0.1?

自保持,自锁,是这样吧。

网友C:
此截图中的网络,那个扫描周期M0.1有输出,第二个扫描周期,常开触点M0.1才能认为闭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此截图中的网络,那个扫描周期M0.1有输出,第二个扫描周期,常开触点M0.1才能认为闭合。

12295触发m0.1线圈,大于等于12165保持线圈状态!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在第一个扫面周期m0.1触电是否应该闭合?

网友F:
没啥事,你把M1.0改成Q1.0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秦君_1关于 此截图中的网络,那个扫描周期M0.1有输出,第二个扫描周期,常开触点M0.1才能认为闭合。 内容的回复:12295触发m0.1线圈,大于等于12165保持线圈状态!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在第一个扫面周期m0.1触电是否应该闭合?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

网友G:
只有先有一次大于12295情况后,以后大于 12165就可以有效。

没有大于12295,即使大于12165也没用。

网友H:
这个起保停电路中的自保应该是一个意思

网友I(2013-01-06):
看来你连基本的电工常识都不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连基本的电工常识都不懂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