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Fix通过OP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我用的是MBE的OPC驱动与MBE的仿真通讯。

早上运行工程还好好的,因为用的是免费版,接近2小时试用时间时我关闭了IFIX。

重新打开工程以后OPC就出现了 Data:bad,comm failure,Last Error显示的是Message was timed out

所有硬件和软件配置都没有更改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尝试过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不行。

请教下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使用MBE驱动,尝试一下在组态软件里打开它,之后查看任务配置看驱动运行没?之后就可以考虑仿真了。这个模拟仿真问题不大,你可能之前进程木有关掉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