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380V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13):
变频器图片用于沥青拌和站上的变频器

网友A:
哪里有说是输入220V输出380V,光听你一人说,上铭牌,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光说------------扯蛋!

网友B:
仅变频器本身是不能升压的。但不排除个别专用变频器内部内置了升压变压器。

理论上可以实现输入220V而输出380V,但这个功能很画蛇添足,与其花大成本弄个这种变频器不如直接申请三相电了

网友B:
220V输入-整流-IGBT逆变成三相-升压-输出

但机器得降额使用,否则容易烧整流桥

网友C:
有的,记得原来使用过一个西门子的MM420,输入时单项的220V供电,带的电机就是380V交流电机,不过变频器功率不大

网友D:
有的,不过你这个变频器接的电机,电机最好三角形接法,不然功率很小的。

网友E:
omron的3G3MV变频器。哪里说过可以升压?

楼主:
没有看明白不要瞎说实际就是这么用的,还是六楼说的对。

网友F(2016-11-21):
引用 网友C:
有的,记得原来使用过一个西门子的MM420,输入时单项的220V供电,带的电机就是380V交流电机,不过变频器功率不大

2.2KW算不算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有的,记得原来使用过...

2.2KW应该是属于小功率的范畴

网友H(2020-03-05):
升压变频器的功能介绍

1、单相转三相变相的功能,220v380v升压的功能,频率转换的功能;

2、具备通用变频器的大部分功能,比如软启动功能(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可替代软启动器),调速功能(0到电机额定转速无极调节),端子启停正反转切换功能(通过外部开关控制电机启动、停止、正转和反转,可替代交流接触器)等;

3、具备电机保护功能,过流过载过压过热短路保护等,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变频伺服驱动PLC软硬件研发技术外包服务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I(2020-06-10):
市场上有220V单相输入,380V输出变频器啊,看这里

http://szkarda.com/cn/product/products-4-48.html

网友J:
以前用过220V输入380V输出的,现在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