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2-11-14):
安川A1000系列变频器,运行报警VOF。故障指示灯亮。但是有输出电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谁修过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13-01-13):
我的也是那样不知道你那好了没有我的没有电压输出?可以交流下QQ523202374

网友B(2013-07-02):
会不会是IGBT管部分出问题了,显示是输出电压检出故障,还有就是电流电压检测模块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