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偏流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公司有8200KW845KW三相异步电机,电源出自同一低压出线柜,配电柜到电机控制柜为母排连接目前出现每台开启和正常空载运转总是B相电流偏高,每台偏10A左右,都启动后B相电流高差会累加,而且加大负载这个电流差会不断增大,5台电机启动加载到最大功率的80%时,电流瞬间偏差到200A以上,且导致高压计量处出现零序过流保护而跳闸,做过如下检查:1、变压器3150KVA,高压和低压直流电阻正常,中性点对地电阻正常。2、将电机三相线全部调换后依然是B相电流偏高。3、母牌(铜)三相电阻正常,耐压测试正常。3、将变压器高压三相电线全部换向,依然是B相电流偏高。4、电机三相绕组检测在正常范围内。5、电机及控制系统为ABB厂家的,200KW的是软启动,一组软启动装置带四台电机,软启动为旁路控制,正常启动完后软启动器中电流为045KW的电机为星三角启动,同样存在B相电流偏高问题。急求问题根源!

网友A:
怀疑点:1、是不是软启动内部的控制电源取了B相的电压呢?可以考虑8台的软启动的进线错开接线!接触器及其控制线路是不是也全部接在B相了!软启动的冷却风机是不是也全接在B相了!检查下这个

            2、空载的时候,就是软启动和电动机都不送电的时候,测试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