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威纶通TK6070I与MT6070I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2012-11-14):
有谁知道威纶通TK6070I与MT6070I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功能上!

网友A:
功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TK6070只有1个com口MT6070有3个com口,通讯接口有区别。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功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TK6070只有1个com口MT6070有3个com口,通讯接口有区别。内容的回复:

编程口是否支持MINI 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功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TK6070只有1个com口MT6070有3个com口,通讯接口有区别。内容的回复:编程口是否支持MINI usb?

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关于功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TK6070只有1个com口MT6070有3个com口,通讯接口有区别。内容的回复:编程口是否支持MINI usb?不支持。

TK6070iH当然也支持miniUSB接口,用来插USB编程线缆,只是没有用来插U盘的USB口;

串口上:TK6070i有两组串口(232、485可同时用),而MT6070i有三组串口;

MT6070i多了指示灯。就是这些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_1关于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功能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TK6070只有1个com口MT6070有3个com口,通讯接口有区别。内容的回复:编程口是否支持MINI usb?不支持。 TK6070iH当然也支持miniUSB接口,用来插USB编程线缆,只是没有用来插U盘的USB口;串口上:TK6070i有两组串口(232、485可同时用),而MT6070i有三组串口;MT6070i多了指示灯。就是这些差别;

网友D(2016-06-22):
工业部品|BA

TK系列是经济型的只有基本的功能,MT是功能型的不仅仅只有基本功能,要是仅仅需要连接一个PLC就可以考虑TK系列,比如TK6070,相比MT6070便宜。

网友E:
串口上:TK6070i有两组串口(232、485可同时用)

应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