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31i SV401 报警

楼主(2012-11-14):
请高人指点,FANUC 31i 系统同一电源模块后面带着X1/Y1、Z1、A、X2/Y2、Z2七个轴,自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报警: SV401 (X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Y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Z1)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      SV401 (A)伺服 V--就绪信号关闭。X2、Y2、Z2则无报警。 关电重启后可继续工作,但经常报警,有时工作10分钟便报警一次,有时2个多小时报警一次。
求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和这四个模块关联的共性的电路部分!比如电源

-------------------------------------------------------------------------

北京FANUC维修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检查电源模块和伺服驱动器的24V,5V电源连接插头,还有电源模块的线路板清灰,把线路板插拔插拔看看

估计是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C:
检查X1伺服上的接口CXA2B、CXA2A以及其他几个伺服模块,机床启动后以上两个接口每个伺服用手去摇一下是否会出现报警。很有可能X1伺服模块控制板有软故障。可将X1、X2伺服模块对调做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