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受潮与换二次扳子有啥关系

楼主(2012-11-14):
abb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受潮与换二次扳子有啥关系!!

网友A:
貌似没啥关系。

网友B:
传感器受潮???

传感器不是插入到被测介质中的么?,这个受潮是什么说法,是否是表头内部受潮,那么首先要判断板子是否坏了,有时候晾干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对二次板子各种吹干,测试还是没有用,只能换传感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