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升级换代疑问?

楼主(2012-11-14):
听说 440 ,70等变频都停产了,备件费用越来越高(在用200余台)

查了一下资料,G系列的跟440很像,尺寸有点区别,参数比较相似

但 70系列是升级到哪一款了? V S 都不像啊!

网友A:
6se70型变频器,升级到S120了

虽然这两种产品的参数不一样(s120参数接近于440),但是他们都属于工程型变频器,产品性能和产品价格十分接近

V系列的,感觉属于小巧型的,没有太深入了解过

楼主:
那S系列和G系列根本的区别在哪?

S好像更强调多机多轴控制,

如果是行车、提升等,G系列是否可以覆盖原来的440,6ES70等?

网友B:
MM420---V10

MM440---V20

其实西门子的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给你开放多少的问题!!!

网友A:
除了6SE70,其他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是比较相似的。

V系列的功率比较小,使用于简单的应用

G系列、S系列可以用于普通vf控制和风机水泵控制,也可以用于矢量控制,既有小功率的产品,也有大功率的产品

v系列在南京生产,S系列在天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