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1-TFT程序上传再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14):
我用软件上传了PWS3261-TFT里面的应用程序,上载后是2个文件:

upload.AP1

upload.AP2

请问,我如果买一个同样型号的屏:PWS3261-TFT,用ADP3.2就能直接把上面2个文件下载到新买的屏里面去吧?(不用经过反编译、再编译吧?)

楼主:
海泰克真是没落了!!!

网友A:
3261买二手的差不多

新的应该没有了

网友B:
好像不行,这是一对一的吧,这只能是做备份用,考不到别的机器里,就算是同型号也不行的,你可以打售后在确认一遍

楼主:
我用软件可以把上载上来的文件下到二手屏里面,然后可以连线运行。

楼主:
找的是同型号的屏。 感谢大家

网友C(2021-08-03):
我现在也有一个PWS3261坏了,需要换新的,请问有ADP3.2的软件吗,怎么弄,求解,感谢!

网友C:
哪位大佬有ADP3.2的软件吗,可以发我一份吗,邮箱22172823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