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高速多机互联Multi-link协议

楼主(2012-11-14):
多机互联(Multi-link)使用说明

       多机互联(Multi-link)提供了;;一种既经济又方便的解决方案,使多台人机得以通过RS485连线来通讯。在多机互联操作中,一台人机为主机(MASTER),其它为从机(SLAVE)。作为主机的人机是唯一与PLC通讯的,其接收来自PLC的数据都通过主机(MASTER)传输到各个从机中,因此每一从机都要设置一个通讯站号,使得主机能与各个从机进行交互,从而与PLC交互。

1. 连接方式
       下图以一台PLC与四台人机通讯为范例。注意:人机间通讯通常RS485,且每个从机需要不同的通讯站号。当从机只有一台时,也可以用RS232相连。

2. 多机互联通信参数设定
      以下是设定多机互联通信参数的操作步骤:

     1.选择【系统参数】/【连线与通讯】,在页面中选择添加,在“通讯接口”中选择多机互联的通讯接口,在“设备类型”中选择“Multi-Link Protocol”。

     2. 设定主从机,以及相应的从机数量和从机站号。

     注意:设置从机数量越多,通讯速度可能越慢。

     从机站号必须从1开始的连续数字,不可重复。

      主从机的接口参数必须一样。

      主从机在选择协议时,必须保证协议的顺序是一样的。

      3.设置完成后,选择【工具】/【编译】。完成后即可下载到人机。

3. 注意事项
使用多机互联时,请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1. 请保证主、从机的工程是一样的。除了主从机参数的设置。

2. 使用脚本时,脚本中使用的外部地址必须添加到【工程配置】/【系统参数】/【多级互联额外地址】。

3. 主从机的接口参数必须一样。

4. 主从机在选择协议时,必须保证协议的顺序是一样的。

5. 从机站号必须从1开始的连续数字,不可重复。

6. 设置从机数量越多,通讯速度可能越慢。

7. 使用多机互联时,建议使用RS485通信方式,当只有一台从机时,也可以使用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