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栅接线问题

楼主(2012-11-14):
独立供电的信号隔离栅,现场接压力变送器信号,如果不小心把24V电源接到了信号输入端,会造成什么后果?

(给客户个隔离栅,在公司的时候试过是好的,但客户说到现场之后接上24电源后输入信号端的电压只有3.几V,正常应该是20V.我怀疑是客户刚开始接错线了,不知接错线会不会是这样的后果)

网友A(2013-02-28):
把24V电源接到了信号输入端, 如果你的产品设计有保护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 总体感觉你应该相信的客户, 你的隔离栅可能是内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短时间不会有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用户也是误把24v接到了输入端,现场情况是信号时有时无,运行大约有20天左右才彻底坏掉的。

网友C:
国产的好像都没有保护~罗斯蒙特的有这个保护

网友D:
我的隔离器产品即便是你将24V电源接到了信号输入端,也不会损坏,设计时考虑到了这种情况,设置了保护,有需要请联系我liubin20120808@163.com

网友E:
信号隔离器输入端--本来来的信号也是有24V的啊,不会损坏的。

网友F:
重庆宇通仪表的TC系列隔离器具有端子保护功能,不会损坏

网友G:
直流24V电源,电压本来就很小,只要输入端信号额定电压大于它,接错了表计也没事,只不过显示错误罢了。

网友H:
接24V隔离栅没事的,有的还能隔离220V的电压呢,不知道你是哪个厂家的。有什么测试方法吗,或者量哪个地方显示电阻或信号时正常的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