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1-14):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入行的电工。我有一台电速异步电动机,老是烧保险,我以为是保险小了,原来是5A,我变成10A,还是烧保险。后来我发现电器出来5根线,3根测速点机的,2根励磁线圈。2根线拆掉后就好了,可线拆掉后我用万用表量,线圈想通且不短路。两线上去后又烧保险。这是怎么回事啊?

器应该好的,因为我换一个电机后可以用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又是烧保险。一看,又是两根线问题,而且线圈想通且不短路。可是就是烧保险。

我把励磁线圈重新缠后,用两天又烧保险。我想问一下我励磁线圈什么原因?是不是烧了,为什么量不出来?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A:
查一查控制器内部的可控硅是否击穿了!!!

楼主:
器好的,因为我换一个电机后可以用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又是烧保险。一看,又是两根线问题,而且线圈想通且不短路。可是就是烧保险。

网友B:
励磁线圈接地或匝间短路,换个新的试试,或换个控制器试试

楼主:
楼上师傅什么意思,励磁线圈我用万用表一端搭机器铁一端搭励磁线圈两端,都不通啊。匝间短路这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C:
   检查你的可控硅,你的可控硅应该是10A吧。我们车间的前几天就一直放炮。 如果可控硅也一直烧  看你的继电器绝对有一只没有断开。

楼主:
器应该好的,因为我换一个电机后可以用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后,又是烧保险。一看,又是两根线问题,而且线圈想通且不短路。可是就是烧保险。可 控硅击穿了,换一个电机还能用吗?

网友D:
你检查一下你那个调速器励磁输出电压是不是90V,如果超过90V很有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保险丝没有到达熔断极限,因为励磁线圈的阻值是固定的,如果真是这样调速器内部电路板上的元件可能有坏的了。

网友E:
    过来学习,你的调整电机两根线是什么线呀?

网友F:
如果你的控制器能任意调整电机转速.那么控制器没有毛病.剩下的就是励磁电机轧间漏电造成电流过大.

楼主:
请问楼上师傅励磁电机轧间漏电造成电流过大. 是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做,

网友G:
      电磁离合器的线圈匝间短路,就是线圈里面有好多匝,匝与匝之间发生短路了,造成了线圈的损坏!使用电磁离合控制器,一定要注意,在原动机不转的时候--你必须把控制器的电停掉,否则因为控制器一直有电压输出,离合器的线圈一直通电,然后线圈因为没有原动机风扇的散热作用,线圈会因过热而烧毁或者匝间发生短路!所以建议你首先检查下,你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原动机停止后,你的转差离合控制器的电源还一直送着的,假如是这样,你烧线圈就不奇怪了,你换保险也不管用的!

     你能正常使用2天,说明了的离合控制器是好的,线圈也是好的,使用2天后损坏,可能就是发生上述原因--没有及时停掉控制器的电源,造成线圈因散热不好而引起线圈损坏!至于多少安的保险合适,你可以算一下,这个线圈的供电电压是直流的,所以控制器的输出电压除以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它的工作电流!

网友H:
励磁线圈可能匝间短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和江湖走走师傅,您是讲原动机停止,转差离合控制器必须停电。我速度到零不就可以了吗。

还是了学习,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磁离合器的线圈匝间短路,就是线圈里面有好多匝,匝与匝之间发生短路了,造成了线圈的损坏!使用电磁离合控制器,一定要注意,在原动机不转的时候--你必须把控制器的电停掉,否则因为控制器一直有电压输出,离合器的线圈一直通电,然后线圈因为没有原动机风扇的散热作用,线圈会因过热而烧毁或者匝间发生短路!所以建议你首先检查下,你的控制方式,是不是原动机停止后,你的转差离合控制器的电源还一直送着的,假如是这样,你烧线圈就不奇怪了,你换保险也不管用的!     你能正常使用2天,说明了的离合控制器是好的,线圈也是好的,使用2天后损坏,可能就是发生上述原因--没有及时停掉控制器的电源,造成线圈因散热不好而引起线圈损坏!至于多少安的保险合适,你可以算一下,这个线圈的供电电压是直流的,所以控制器的输出电压除以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它的工作电流!

同意楼主,能用两天励磁线圈是好的。   O速时,励磁须断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和江湖走走师傅,您是讲原动机停止,转差离合控制器必须停电。我速度到零不就可以了吗。还是了学习,谢谢各位师傅。

跳到零,也可能会有很低的电压流过线圈,然后线圈一直发热的,那样容易烧线圈!

网友J:
这边也用许多电磁调速电机,也发生过保险烧断的情况。不过更换以后就好。楼主所说情况,更换线圈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可控硅是电子元件,当电流大时,可能会失控,跟击穿是一样的。当电流减小以后,就会恢复,所以该查查可控硅,可能只是性能不好。

网友J:
而线圈是否损坏,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可以用兆欧计测对地绝缘,对比同型号的线圈,看阻值是否有差异,等等

只有更换其中之一,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