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97期——变频器进线测组件

楼主(2012-11-14):
      根据我所前辈们的设计习惯,往往在变频器的进线测要加上断路器、电抗器、接触器,于是我每次都是按照先断路器,再电抗器,最后接触器的连接方式。但最近我手上的一个项目,电控柜成套厂商说这样的顺序不方便接线(因为电抗器一般都放在柜底),于是他建议将电抗器和接触器换个位置,按照先断路器,再接触器,最后电抗器。我不知道这里到底行不行。

       请大家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合情合理的帮我分析分析变频器进线侧的主意事项。哪些东西是必须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交换位置的。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12月4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电抗器与接触器互换位置没问题。电抗器放在电源进线端都可以。

输入电抗器可取消,无论什么情况,所起作用不大,电源环境如果没太高要求,这个电抗器真是画蛇添足。

网友B:
      首先要明白你说的那些东东的作用,断路器是供电的,接触器是切断主回路的作用的,输入电抗器的作用,是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变频器前断是不是要加断路器,看其是不是直接取自配电柜的母线,假如直接取自配电柜的母线,那就是必须要加的,假如是取自配电柜的断路器出口,那这个断路器其实是可以不加的,加了--就是浪费!

      至于接触器,根据大多数的变频器的说明书,都不建议加这个接触器,这个接触器的作用---首先你不能用来启动变频器,所以只能用于空载的时候,这个空载送电--前端断路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当然你也许会担心变频器出现故障了不能快速的切断电源,那你可以利用变频器故障输出点--控制断路器的失压线圈(选个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即可),而且加这个接触器,假如运行中,接触器本身故障引起跳停,变频器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切断进线电源,可能还会引起变频器本身故障,这也是为啥变频器厂家说明书都不推荐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的原因;所以接触器是可以取消的,加了比不加有害的东西,没必要花这个钱的!

      至于输入输出电抗器,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要求来加吧,每个变频器在工作中引起的电磁干扰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求也不一样,为了整体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参照变频器的说明书来选择是否加,加了本身也可以保护变频器!同样也要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要求--选择是否加输出电抗器,输出电抗器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50-200m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电容器在补偿功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冲击造成电容器损坏和功率因数降低为此需要在补偿的时候进行谐波治理。

    至于电抗器的位置,最好是离变频器最近最好,也不是说不可以换,只是离变频器越近,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对其他设备的影响最少!

    然后可以肯定的说,你说的所谓前辈的设计,先电抗器后接触器的,这个肯定是最不合理的,合理的是断路器--接触器--电抗器,但是我仍然建议接触器取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明白你说的那些东东的作用,断路器是供电的,接触器是切断主回路的作用的,输入电抗器的作用,是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变频器前断是不是要加断路器,看其是不是直接取自配电柜的母线,假如直接取自配电柜的母线,那就是必须要加的,假如是取自配电柜的断路器出口,那这个断路器其实是可以不加的,加了--就是浪费!      至于接触器,根据大多数的变频器的说明书,都不建议加这个接触器,这个接触器的作用---首先你不能用来启动变频器,所以只能用于空载的时候,这个空载送电--前端断路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当然你也许会担心变频器出现故障了不能快速的切断电源,那你可以利用变频器故障输出点--控制断路器的失压线圈(选个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即可),而且加这个接触器,假如运行中,接触器本身故障引起跳停,变频器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切断进线电源,可能还会引起变频器本身故障,这也是为啥变频器厂家说明书都不推荐变频器前端加接触器的原因;所以接触器是可以取消的,加了比不加有害的东西,没必要花这个钱的!      至于输入输出电抗器,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要求来加吧,每个变频器在工作中引起的电磁干扰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求也不一样,为了整体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参照变频器的说明书来选择是否加,加了本身也可以保护变频器!同样也要根据变频器说明书的要求--选择是否加输出电抗器,输出电抗器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50-200m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电容器在补偿功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冲击造成电容器损坏和功率因数降低为此需要在补偿的时候进行谐波治理。    至于电抗器的位置,最好是离变频器最近最好,也不是说不可以换,只是离变频器越近,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对其他设备的影响最少!    然后可以肯定的说,你说的所谓前辈的设计,先电抗器后接触器的,这个肯定是最不合理的,合理的是断路器--接触器--电抗器,但是我仍然建议接触器取消!

网友D:
从电抗器的作用来说,应该是第二种反而更好一点

1、电抗器本来就是为了消除低频干扰的(滤波器是用来消除高频干扰),相当于给设备加了一个保险,消除了一部分电网的浪涌。

2、接触器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由于线泡是感性的,必然会引起的浪涌电流,尤其在大功率的接触器上更是如此。这样如果电抗器放在靠近设备一侧,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浪涌电流。

网友E(2012-12-28):
查看了一些厂家的变频器说明书,规定的顺序是“断路器”,“电磁接触器”,“AC电抗器”。

感觉单抗器的作用是用来抑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提高变频器的功率因素。因为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会对电网产生谐波污染,加个电抗器能够起到一定的滤波作用。

但是感觉接触器的作用实在有限,变频器是否运行的话,是由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比如说数字量或者通讯决定的,而不是上不上电决定的,感觉接触器也就是个双保险的作用。

网友F:
爱德利变频器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和变频器关系最密切,大功率的进线电抗器都内置的,所以肯定是先接触器在到电抗器

网友H:
我们的顺序是母线进线 电抗器 断路器 变频器 电机

楼主: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是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I:
进来学习一下,受益了!

网友J:
变频器进线侧必须加的是断路器,用于变频器的电源开关,使得变频器与电源母线有明显断开点,接触器我认为可加可不加,只是在变频器一拖多时,在变频器出线侧加接触器,用于不同负载时的控制,至于电抗器主要是起到滤波的作用,同时能够提高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大功率的变频器加装比较好,小功率的变频器不加也可以,毕竟功率比较小,影响不大。

网友K:
断路器是必须的,接触器可以根据情况,一对一的话,没必要了,电抗器,可以更改成直流电抗器,效果和上面提到的作用一样,接线就没有烦恼了。

楼主:
换句话说,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变频器的主回路的接线,而且只是输入侧的接线,这是非常基础的一个部分:

1,断路器:

    在三相交流电源和电源输入端子(R 、S、T)之间,需要接入适合变频器功率的断路器,即MCCB。其容量大小的选择一般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2倍之间;

2,接触器:
    为了能在系统故障时,有效的切除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电磁接触器控制主回路的通断,以保证安全。

    这一点或许有部分人会觉得浪费,因为一个接触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如果批量取消的话,会节省一部分成本,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一直都配置了合适的接触器。

    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关于进线侧接触器的注意事项:

         a,为了确实切断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建议安装进线接触器。

         b,安装进线接触器时,请设计通过变频器的故障接点输出使接触器断开的回路。

         c,在运行中发生瞬时停电后电源重新恢复时,如果有必要防止机器重新启动,请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安装接触器,以防电源恢复时自动发出启动信号的顺控回路。

         d,如果通过电源侧接触器的开/关信号来使变频器运行和停止,请勿频繁的开和关。这是考虑到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接点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开关的最高频率请不要超过30分钟一次。请尽量根据变频器的运行/停止操作来进行电机的运行和停止,否则会缩短继电器接点和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

3,输入交流电抗器

    为了防止电网尖峰脉冲输入时,大电流流入输入电源回路而损坏整流部分元器件,需在输入侧接入交流电抗器,同时也可改善输入侧的功率因素。

4,输入侧噪声滤波器

    使用变频器时,有可能通过电源线干扰周围其它电子设备,使用此滤波器可以减小对周围设备的干扰。

    除了上面介绍的变频器电源输入侧的连接方法外,还有变频器本身的接线,比如直流电抗器和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连接,另外还有主回路电机侧的连接,比如输出电抗器、输出侧噪声滤波器等等。

网友L:
从来没有在变频器前后加电抗器的路过!

楼主:
这期擂台很热闹啊,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