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三相接触式调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我们做的一个实验台上用到一个三相接触式调压器,调压器输入380V,输出0-1140V,由上位机输入调压器需要输出的电压。调压器由一个小电机带动,实现升降压控制。
          假设由上位机输入的数字是300,我的想法是在程序中只需将300这个数和三相交流电压变速器输入的数进行一次比较,如果300比变速器输入的大,就让电机正转升压,反之降压。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有没有输出电压范围的一个控制,如果有该如何思考呢?恳请高手帮助!

网友A:
一般来说,自控系统都是直接取最终要控制的物理量来和给定量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控制。所以你这个控制系统应该取三相交流电压调压器输入进行比较,以减少误差。

网友A:
前面打错啦:一般来说,自控系统都是直接取最终要控制的物理量来和给定量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控制。所以你这个控制系统应该取三相交流电压调压器输出进行比较,以减少误差。

网友B:
对此题目应作如下处理:

1、应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用S7-200PLC,应加EM235),其输入设置0~10V电压输入。

2、因调节输出为0-1140V交流电压,故应用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将三相电输出整流为直流电。如被整流的交流电压=1334V,则整流后输出直流平均电压=1.17×1140=1334V,应选用2个电阻:R1=132.4K,R2=1K,将R1于R2串联后并接在1334V直流电压输出端,其R2的电阻分压=10V,即当输出由0~1140V变化时,R2电阻电压为0~10V电压变化。这样将R2二端并接模块的第一输入端(注意极性),那么EM235的AIW0值即为输入的0~10V对应的数字量,也是调压器输出的0~1140V对应的数字量。由此可推导出输出1V对应数字量N0=32000÷1140=28.07。那么输入电压为的Ux对应的数字量Nx转换公式为:Nx=28.07×Ux  ......(1)     如Ux=300V,则Nx=28.07×300=8421。

3、编程处理:由上位机设置输出电压值Ux,传送给PLC,PLC按式(1)编写的程序运算,求出Nx值,再用比较指令进行AIW0与Nx比较,如AIW0 < Nx, 责令电机正转(即升压),如AIW0 > Nx, 责令电机反转(即将压)。为防止电机频繁正反启动,设定值Nx应加一定的误差带为好。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对此题目应作如下处理:1、应加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如用S7-200PLC,应加EM235),其输入设置0~10V电压输入。2、因调节输出为0-1140V交流电压,故应用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将三相电输出整流为直流电。如被整流的交流电压=1334V,则整流后输出直流平均电压=1.17×1140=1334V,应选用2个电阻:R1=132.4K,R2=1K,将R1于R2串联后并接在1334V直流电压输出端,其R2的电阻分压=10V,即当输出由0~1140V变化时,R2电阻电压为0~10V电压变化。这样将R2二端并接模块的第一输入端(注意极性),那么EM235的AIW0值即为输入的0~10V对应的数字量,也是调压器输出的0~1140V对应的数字量。由此可推导出输出1V对应数字量N0=32000÷1140=28.07。那么输入电压为的Ux对应的数字量Nx转换公式为:Nx=28.07×Ux  ......(1)     如Ux=300V,则Nx=28.07×300=8421。3、编程处理:由上位机设置输出电压值Ux,传送给PLC,PLC按式(1)编写的程序运算,求出Nx值,再用比较指令进行AIW0与Nx比较,如AIW0 < Nx, 责令电机正转(即升压),如AIW0 > Nx, 责令电机反转(即将压)。为防止电机频繁正反启动,设定值Nx应加一定的误差带为好。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的试验台在调压器输出端已有三相交流电压变送器。我想说的是这个变送器的值和上位机比较不就行了吗。但如何保证假设上位机输入300v,调压器的输出电压在302和298之间,如何做这个控制呢?

网友B:
就以1V对应28.07为例:2V对应28.07×2=56。如上位机设定电压=300V,则:302V对应数字量=8421+56=8477,298V对应数字量=8421-56=8365,编程如下: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就以1V对应28.07为例:2V对应28.07×2=56。如上位机设定电压=300V,则:302V对应数字量=8421+56=8477,298V对应数字量=8421-56=8365,编程如下: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