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与2台台达DTE10T通讯

楼主(2012-11-15):
要读取和写入温控器温度,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怎么通讯,在威纶通官网上没有与温控器通讯的案例,第一次做这个比较困惑,希望有做过的前辈给点指导!要是能给份案例,那就太感谢了!我的邮箱:253641647@qq.com

网友A:
MT6100I支持MODBUS协议,首先你要保证你用的2台台达DTE10T温控器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只要这2台台达DTE10T温控器支持这个协议,你就可以直接按照定义的通讯接口连接触摸屏与温控器进行组态了。按照你选的温控器支持的协议类型选好“设备属性”里面的“plc”类型就行。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组态的问题了,学习威纶通屏应用方法吧!

界面如下:设置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MT6100I支持MODBUS协议,首先你要保证你用的2台台达DTE10T温控器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只要这2台台达DTE10T温控器支持这个协议,你就可以直接按照定义的通讯接口连接触摸屏与温控器进行组态了。按照你选的温控器支持的协议类型选好“设备属性”里面的“plc”类型就行。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组态的问题了,学习威纶通屏应用方法吧!界面如下:内容的回复:

那你有威纶通的学习手册吗?关于功能介绍的就可以,官网上只有一些案例,没有一份系统的功能介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