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双轴控制程序

楼主(2012-11-15):
西门子S7-200没有现成的双轴控制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指令,所以需要自己编出程序,而且也不用定位模块儿,不知道高手们能不能给出一个编出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A:
s7-200不支持直线和圆弧插补吧!!!!!!!!!

网友B:
S7-200本身可以输出两路高速脉冲,能实现两轴同时动作,但实现直线和圆弧插补的功能,精度不能保证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S7-200本身可以输出两路高速脉冲,能实现两轴同时动作,但实现直线和圆弧插补的功能,精度不能保证 内容的回复:

谢谢!那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可不可以通过编程控制这两路脉冲输出,实现两轴的配合?没有相关的这类程序吗?

网友C:
PLC做查补,没什么精度的,尤其是小型PLC

楼主:
对:fu_dawn关于PLC做查补,没什么精度的,尤其是小型PLC内容的回复:

谢谢,那请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主要是能实现PLC控制两轴走出直线和圆弧的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