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三菱PLC输出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2012-11-15):
各位大师,我现在想用三菱FX1N系列PLC输出的PWM功能,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占空比!谢谢各位大师了!

楼主:
论坛里应该不会没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把PWM停下来,更新了占空比,一个周期之后再ON上,不是吗?

楼主:
楼主你好 那有怎么写占空比啊!下面这段该怎么修改啊!谢谢楼主了  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
指令前的能留断开之后PWM就停了啦。然后就更新占空比,是不是D142啊?然后再ON,重新发脉冲,就可以鸟。

楼主,是你啊。不明白的话要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