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西门子这个数据怎么在WINCC中显示更高的精度了?

楼主(2012-11-15):
  请问下各高手如图所示 MD90在300plc 数据类型为DINT,我想让MD70除以MD80后显示小数

winCC显示

请问下怎么做了,既让上面那个除法后保留小数点位置

网友A:
两种方法:

1、S7-300支持浮点数,你可以将Dint转换为浮点数后进行运算,然后在Wincc中选择数据类型为IEEE浮点数类型。

2、将Md70的数据扩大10的N倍,然后依旧在Wincc中使用你现在的数据类型,在设定数据显示的时候设定格式为保留N位小数。

Good Luck~

网友B:
L MD80

DTR

L MD70

DTR

/R

T MD90(把数据类型改成REAL)

good luck

网友C:
2楼的对,D_TO_REAL

楼主:
  恩,感谢!

   数据类型选择REAL就可以实现咯!

网友D:
      不错,楼上都是好 TX,也来学习一下,看样就是数据显示格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