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7-200 模拟量模块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11-15):
问题1: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注意:
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2: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1. 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1. 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
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        共模电压不会大于 12V.

·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1. 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Micro/Win 中进入"View > System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Deadband".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当N " Number of samples "相等时计算该值。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