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开关频率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2-11-15):
      开关频率决定了电路中电感的大小,大的频率可以使用较小的电感,但这会增加电路的损耗。典型的频率应在20~150 kHz左右,欧洲的电压是230 V,可以用较小的频率;北美的电压是120 V,因此选择100 kHz是一种好的折中方案。电路中的振荡电阻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fosc=22000/(Rosc+22)
式中,Rosc的单位为kΩ
交流输入电感的设计
设输入有效值为120 V,Iled为350 mA,fosc为50 kHz,10个LED的正向压降Vleds为30V;则:
Vin=120×1.41=169 V
那么,开关占空比:
D=Vleds/Vin=30/169=0.177
Ton=D/fosc=3.5 ms
L=(Vin-Vleds)Ton/(0.3Iled)=4.6 mH
 输入滤波大电容的设计
输入滤波电容应确保整流电压值始终大于两倍的LED串电压,假设电容两端有15%的纹波电压,那么,其电容的简单计算方法如下:
Cmin=0.06IledVleds/Vin2=22μF
因此,选择值为22μF/250 V的电容作为输入滤波电容。

网友A:
不错,学习啦,如果能更详细更全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