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开机就崩开关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6):
  请问:开关电源开机就崩开关管是怎么回事?前两天设备上面的一台开关电源损坏了,取下来检查发现开关管崩了,换上一个还是崩了没有检查出来什么地方了故障,其他的阻容没有什么问题啊,晕了!

网友A:
如果不是负载短路,就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B:
设计不合理。

浪涌过大造成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