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S7-200如何按键控制伺服电机的加减速?

楼主(2012-11-16):
各位老师,我用S7-200发高速脉冲驱动伺服电机,需要按键控制电机的加减速,我现在可以加速,用的是多段包络,减速时再用多段包络减,速度并没有减下来,而是速度加上去了。(速度改变时,我有通过将SM67,SM72置0的)很是不解,期待大侠们的解答

网友A:
方向的问题,你是不是看看参数的设置

网友B:
使用的向导吗?同时查看一下包络表的值。

网友C:
得再执行一下PLS指令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答复,原先是自己编程来发脉冲的,发现使用按键不好控制加减速,就改用向导生成PTOx_MAN,PTOx_CTRL来手动控制,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手动去改变速度是突变的,还是会有个加减速的过程的呢?

因为电机需要吊动很重的装置走,所以一定要求速度改变有个平滑的过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