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PC,PLC,HMI同时联机?

楼主(2012-11-16):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在PLC和HMI联机的情况下,电脑和PLC如何通讯?和HMI如何通讯?非常感谢!

网友A:
plc有多通信口没有?如果没有加上多通信口,还可以用屏的穿透功能

网友B:
用一个带两个485口的CPU,连接PLC与PC,再用PPI或是连屏电缆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上述两款产品我司都有,欢迎垂询:0571-89739950

网友C:
现在的大多HMI提供“穿透功能”,所以问题归结到如何让PC与PLC连接,一般PLC都带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用于和HMI联机,另一个用于与PC连接了。如果没有多余的通讯口,你就要扩展通讯口用于与PC连接。

网友D:
不用你什么型号的PLC,我用的EH的PLC这样做过。

需:PLC上扩展一个COM3口(F232S)

HMI连接PLC的COM1,上位机联PLC的COM3,这2个由于距离短,我用的232 方式。当然也可以用485方式。

PLC的COM2与变频 及仪表通讯。

网友D:
当然 ,如你的485不与别的设备通讯的话,不用扩展了。

HIM与COM1连

PC通过232转485设备与COM2连。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有多通信口没有?如果没有加上多通信口,还可以用屏的穿透功能

PLC上有一个RS232,两个RS485接口,如何与PC和HMI连接?多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带两个485口的CPU,连接PLC与PC,再用PPI或是连屏电缆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上述两款产品我司都有,欢迎垂询:0571-89739950

多谢大师的指点,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大多HMI提供“穿透功能”,所以问题归结到如何让PC与PLC连接,一般PLC都带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用于和HMI联机,另一个用于与PC连接了。如果没有多余的通讯口,你就要扩展通讯口用于与PC连接。

多谢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你什么型号的PLC,我用的EH的PLC这样做过。需:PLC上扩展一个COM3口(F232S)HMI连接PLC的COM1,上位机联PLC的COM3,这2个由于距离短,我用的232 方式。当然也可以用485方式。PLC的COM2与变频 及仪表通讯。

大师说的很详细,学习了,非常感谢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 ,如你的485不与别的设备通讯的话,不用扩展了。HIM与COM1连PC通过232转485设备与COM2连。

多谢师傅指点!你看这样行不行:PC连接COM1(RS232通讯),HMI连接COM2(RS485通讯),这样通讯能否成功?

网友I:
   没用过 台达的 PLC,一般 PLC 有多通信口没有,如 SIEMENS 的 PLC ,多端口,且端口上能用可编程接口的同时双输出;如果没有加上多通信口,还可以用屏的穿透功能 ,如三菱的屏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 台达的 PLC,一般 PLC 有多通信口没有,如 SIEMENS 的 PLC ,多端口,且端口上能用可编程接口的同时双输出;如果没有加上多通信口,还可以用屏的穿透功能 ,如三菱的屏有这个功能

大师讲解的透彻、详细,学习了,多谢师傅指点!!

网友K(2018-12-18):
如果是PLC数据采集,这种模块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详细资料下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