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遇到一些硬件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16):
最近使用一款fx1n-60mt的PLC,它上面有一个24v和com口,其他com后面带一个数字,比如com1,com2什么的。我接线方式是带数字的com口接24v-,其他的24+和com点不接,结果发现所有接在输入端的感应器就不亮了,但是把人机通讯线插到九针圆口上,感应器信号就能正常接收。

如果拔掉就熄灭,插编程线也还是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教这方面的高手,如有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A:
com1,com2-- 是你输出;输入点上的电源供电 的线,这个是要接的 !

网友B:
请好好看硬件手册。不明白就接线结果是怎样,不知你清楚否。可能现在你的plc已经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