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型绝缘母线槽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密集型绝缘母线槽具有体积小、结构紧凑、传输电流大、安全、维护方便等优点。已在企业低压配电装置中广泛使用。但在施工管理过程中发现,由于制造厂产品规格单调、安装使用说明书过于简单及设计上考虑不周等原因,往往造成现场安装困难。以下就变压器至低压配电柜的密集型绝缘母线槽谈几个安装中应注意的问题,以供施工时参考。

2  母线槽作为低压进线时的相位问题

目前,低压配电柜采用母线槽作为进线连接,一般为柜上进线,按有关规范要求,三相母排的排列方式按低压配电柜型号以及生产厂家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水平排列布置和引下线的排列布置,依此排列次序如图1所示。从柜前看,水平排列布置从前到后为N、L3、L2,L1。引下线的排列布置由左到右为LI、L2、L3、N。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变压器低压套管排列次序为N、L1、L2、L3,变压器在变压器室内安装按照设计要求,一般高压侧向内,低压侧向外,如图1(a)所示。当低压配电柜进线母线采用水平布置时母线槽与变压器之间不必换相,只需增加过渡接片即可,但当低压配电柜进线母线采用引下式布置时,如图1(b)所示,由于相位不同母线槽不能直接作为低压进线连接变压器和低压配电柜、因此母线槽要通过换相才能连接。方法是:可通过母线槽换相节方式连接,也可采用进线辅助箱(可安装在柜顶,通过箱内母线换位(一般是使零母线换位),达到母线槽两端设备同相位正确连接。

3   母线槽的连接

插接式母线槽的连接,如图2所示。母排的连接,用具有高绝缘、耐电弧、阻燃的高强度绝缘板做连接附件,用带有绝缘套管的螺栓紧固。按规范要求,为满足母线的搭接面积,螺栓孔与螺栓之间缝隙较小,由于母线槽螺栓增加了绝缘套管,使缝隙更为狭窄。因此两段母线槽主母排连接时,两段母线轴线要严格保持在一条中心线上,并使两段母线槽的母排及绝缘板的螺栓孔完全对齐,穿上螺栓上紧时,每个螺栓要依次用力均匀。此目的是为防止螺栓上的绝缘套管在安装过程中避免受到剪切力的作用而导致损伤。笔者在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发现过几起由于螺栓绝缘套管受力损伤造成母线槽绝缘降低的情况。接地的连接采用母线壳体能符合接地要求,但当母线外壳全部采用喷涂处理时,须用导线将两段母线槽用接地螺栓连接。母线槽在安装之前和安装之后应对其进行绝缘检查,并进行比较检查是否由于安装质量问题造成母线槽绝缘降低。

4  变压器室母线槽的固定方式

制造厂样本上提供的母线槽一般采用圆钢吊装,这种方式用于变压器室母线槽的固定是不合适的,因为此种吊装固定是“柔性”固定,它只能吊住母线槽使其不能上下移动,而当母线槽在安装不当受到扭曲应力或受到母线短路电动力的影响时,母线槽有向左右或向上晃动的可能,这将引起与母线槽相连接的变压器低压套管的损坏或套管根部橡皮密封圈处的渗油。

既使母线槽与变压器用伸缩节作过渡连接,但由于采用母线槽作为低压进线主母线电流一般较大,有的已经达到2500A,相应的伸缩节截面较大、弹性较小,仍可能使变压器低压套受力。因此,建议变压器室母线槽采用和图3所示的固定方式。在母线槽下用槽钢支架托装,用圆钢做包箍将母线槽固定在槽钢支架上,槽钢支架两端与变压器室两侧墙上的预埋件用螺栓连接。这样,槽钢支架的“钢性”固定与伸缩节的“柔性”连接配全,“钢柔相济”确保了变压器低套管不致于受力损坏。

5  母线槽的防水

母线槽一般设计在室内使用,空气中的湿度对母线槽的运行不会造成影响,但母线槽在使用中进水,势必引起绝缘降低,长期运行会造成短路,烧毁母线槽。因此对于可能造成母线槽进水的安装方式要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当母线槽穿越搂层时,由于生产或屋面渗漏等种种原因造成楼层积水,就会顺着穿越楼层的母线槽漏下,造成母线槽进水,使母线槽绝缘降低。我厂腈纶装置聚合车间母线槽在投用后,就发生了一起因母线槽穿越楼层时进水引起的短路故障,造成了整个生产装置的停车事故。解决的方法是在母线槽穿越的楼层时增设防水围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