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2-11-16):
如题目,很一般的变频器,没有时时变频器输出功率显示,如何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输出功率啊,这个功率和该变频所带电机输出的功率一致吗?有碰到的过的朋友吗,指点一下啊。

楼主:
根据公式
      p=根号3×U×I×功率因数×效率
      这样计算对变频器输出的情况而言可用吗?兄弟们,过来讨论下哦。

网友A:
变频器几乎不耗能,你可以认为所带的电机输出功率折算成的输入功率就是变频器输出功率。

网友B:
1变频器功率与电动机功率相当时为最合适,以利于变频器在高效率状态下运转

2在变频器的功率分级与电动机功率分级不相同时,则变频器的功率要尽可能接近电动机的功率,并且应略大于电动机的功率

3当电动机属频繁启动,制动工作或处于重载启动且较频繁时,可选取大一级的变频器,以利于变频器长期,安全地运行

4电动机实际功率确实有富余,可以考虑选用功率小于电动机功率的变频器,但要注意瞬时峰值电流是否会造成过电流保护动作

5当变频器与电动机功率不相同时,则必须相应调整节能程序的设置,以利于达到较高的节能效果

网友C:
功率=1.732*线电压*相电流*功率因数,只是功率因数比较难确定,
铭牌上的功率因数是电机满载运行时的功率 因数,和实际的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D:
这个问题好,等高手解答

网友E:
加个功率计,实时显示不更好,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都有了

网友F:
公式应该是这样的p=根号3×U×I×功率因数×效率;

不过变频器输出的效率可以算是1的,然后功率因数基本可以达到0.99,应该是和所带电动机的输入功率一样!

网友G(2013-12-03):
搞笑,能达到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