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PLC 阀门开关循环程序

楼主(2012-11-16):
求教 用S7-300 PLC 编程 阀门的开与关的循环程序。

只要PLC上电就执行开5分钟后关5分钟。然后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谢谢啊

网友A:
AN    T25

L    S5T#5M

SD   T24

A     T24

L    S5T#5M

SD   T25

A    T24

=Q0.0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5L    S5T#300SSD   T24A     T24 L    S5T#300SSD   T25A    T24=Q0.0good luck!!!1

能用梯形图吗?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是这样的吗?

网友C:
 给你编个梯形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编个梯形图供参考:
谢谢你啊! 我模拟了一下。可以的!再次感谢!主要不了解定时器再次启动的条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 给你编个梯形图供参考:内容的回复:谢谢你啊! 我模拟了一下。可以的!再次感谢!主要不了解定时器再次启动的条件!

    其实楼主要自动动手想一个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也就是一个可调整不同频率闪烁的双定时器控制的点呀

楼主:
可惜我在上海啊

网友F:
我有空分制氮程序,396308712 QQ

楼主:
对:liuge1223关于我有空分制氮程序,396308712 QQ内容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