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助] 开关电源50W,只带10W的屏,会有问题?

楼主(2012-11-16):
采购了20台开关电源,组装在20台设备上,其中10台出口.国内客户无设备上开关电源损坏的投诉.

但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的三台设备,出现了开关电源故障.具体表现为,,触摸屏闪屏. 开关电源空载电压正常,

但带负载时电压降低.和开关电源厂家联系后,厂家发来如下反馈:

(具体开关电源品牌就不说了)

问题是: 50W的开关电源带10W的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真心求教.

网友A:
你们使用的什么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出现这样问题很常见,换好点就可以了。另外,50W拖10W的触摸屏绰绰有余。

网友B:
我认为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造成的,跟整个的输出功率关系不大。如果此类开关电源输出没有假负载(固定负载)建议加一个假负载上去。看这个图片,开关电源的做工还真糙,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C:
日本和新加坡的供电电网电压和我国不同,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否和这些国家的电网电压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们使用的什么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出现这样问题很常见,换好点就可以了。另外,50W拖10W的触摸屏绰绰有余。

换不起啊!

问题已经不是开关电源了,涉及的是投诉!

网友E:
根据生产厂家的答复,就算他们说了实话,也可以判断开关电源设计有问题. 问题是实际长期损耗0.2W使用0.25W电阻, 还说"但仍有裕量". 难道他们没有学过美国的有关电子产品可靠性设计标准吗?

网友F:
单纯这样的功率是没问题地,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G:
日本的电源等级和频率与国内的不同,不知道楼主在开关电源选型的时候考虑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日本和新加坡的供电电网电压和我国不同,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否和这些国家的电网电压一致?

这个必须搞明白,我们公司以前有设备随其他厂家产品被弄到朝鲜,他们的供电参数与我国不一样,听说好像交流电频率是60Hz,而我们的设备在50Hz下才能正常工作,最终有同事有了一次去朝鲜的机会。

估计还是国外的供电参数与开关电源的供电参数不匹配。

网友I:
想起以前遇到过的一个事,也是在异国坏了好多只开关电源,后面出差回来的时候拎了一大箱电源。

网友J:
这个开关电源设计有问题,输入电源电压范围没有那么宽,不是启动电阻的问题。在输入85V时,带50W的负载,电压应该能稳定,而且发热正常才行。用示波器可以看波形,在85V额定负载时如果占空比到了50%,这个电源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K:
也有可能是产品随机性故障的原因。

网友L:
      是不是你的设备在人家小日本用的输入电源为 110V 的,对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过低原因引起故障呀 ???

还有 50W 的开关电源带 10W 屏绝对是没有问题 !

网友M:
大马拉小车是没问题的,小马拉大车才会出问题,所以应该是开关电源设计有问题!或者真的是电压等级和频率不一样引起的!

网友N: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揖;不用说啊!!!!除非你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O:
“50W的开关电源带10W的屏,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真心求教.”

1、其实这个电源怕空载、轻载;

2、其实这个电源不怕满载;

3、你的开关电源如果选10W-20W的开关电源才没有问题;

4、你的开关电源在输入电压高时或者空载时对R116损耗最大,对电阻R116来说,输入电压低一些、负载重一些损耗最小,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O:
5、这个问题提醒大家,选择轻载有时反而不安全、不可靠!

网友P:
个人认为是电源频率影响的,日本是60HZ.

网友Q:
开关电源一般我选择负荷在40%-60%,太大或者太小均不是经济方案

网友R:
引用 网友O:
5、这个问题提醒大家,选择轻载有时反而不安全、不可靠!

总而言之,开关电源 对频率的宽度,以及电压,电流,功率的广度 太小。 导致这样的问题。

还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S:
有些电源带有220V/110V选择开关,应该好些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日本和新加坡的供电电网电压和我国不同,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否和这些国家的电网电压一致?

网友U:
明显的设计失误,这个电阻功率应该至少1/2W,一般都设计成1W。厂家的回复有认识错误,所谓70度满额工作是不可能的,环境70度下电阻满额工作的话,电阻表面温度一两百度都会有的,电路板都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