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2-11-16):
PLC的输出电压分为三种(晶体管、晶闸管、继电器输出),本人刚学PLC搞不明白用户使用的时候输出电压是自己选择还是CPU根据外接负载选择的。求解!

网友A:
根据需要选的,一般都是几个输的点共用一个公共端,必需用相同电压等级的电源。

楼主:
没接触过真实的PLC能提供点具体的例子和资料吗?

网友B:
一般是根据外围负载来选择的,就是你PLC的输入输出接入的外围设备的要求来选择不同的电压等级!

网友C:
晶体管 负载能力小 ,反应速度快

继电器 负载能力大,但反应速度慢

西门子个产品有各个型号,各种模块可以用户自己配置,需要负载大的就配置继电器输出,例如控制接触器之类的,需要频率反应速度开就用晶体管,例如脉冲控制伺服之类的。

你学习的是三菱的PLC吧

具体到某一个产品的某一个型号的PLC ,它的输出类型是固定的。你是不能选择的

但你在系统设计初期,应为PLC型号种类多的去了,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就是说你一但付款花钱买了PLC后,输出类型也就定了!(和找老婆一样,没结婚的时候,全世界的美女你都可以选择,但是一旦结婚了,高矮胖瘦就是她了)

不知道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看懂!

网友D:
根据负载的特性,选择PLC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能力小 ,反应速度快继电器 负载能力大,但反应速度慢西门子个产品有各个型号,各种模块可以用户自己配置,需要负载大的就配置继电器输出,例如控制接触器之类的,需要频率反应速度开就用晶体管,例如脉冲控制伺服之类的。你学习的是三菱的PLC吧具体到某一个产品的某一个型号的PLC ,它的输出类型是固定的。你是不能选择的但你在系统设计初期,应为PLC型号种类多的去了,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就是说你一但付款花钱买了PLC后,输出类型也就定了!(和找老婆一样,没结婚的时候,全世界的美女你都可以选择,但是一旦结婚了,高矮胖瘦就是她了)不知道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看懂!

这个我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