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acs800变频器的风机运行时间复位

楼主(2012-11-16):
     公司的几台ACS800变频器的风机运行时间到了报警时间了,正好这次有机会停下来,就把风机换了,可是换完之后控制面板的报警还有。咨询厂家说用drivewindow和光纤头复位,可drivewindow和光纤头买加起来说要1万左右,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复位风机的运行时间?

网友A:
这个查看变频器说明书没说到风机运行时间设定的参数,但是查到有电机运行时间的参数设置,你可以说说具体报警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查看变频器说明书没说到风机运行时间设定的参数,但是查到有电机运行时间的参数设置,你可以说说具体报警代码吗?

就是控制面板上显示replace fan

网友C:
人家问的是变频器风扇的运行时间修改问题,楼上答非所问,建议找厂家,一般基本上都没有哪个用户会知道。

网友D(2014-12-23):
必须用PC连变频器 34.06改为YES就复位到0了。

网友E:
看你的ACS800变频器是系统型的还是标准型的,标准型的需要在16.03处输入密码:2303,系统型的输入密码:2289.然后更改145.13为0即可将风扇的时间置零了。我昨天才做的,可行。

网友E:
给风扇时间置零用控制盘不行,必须用DriveWindow来做。

网友F(2016-01-15):
对: gxs1023 给风扇时间置零用控制盘不行,必须用DriveWindo... 内容的回复!可以告我怎么修改吗

!非常感谢

网友G(2016-02-19):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ACS800变频器是系统型的还是标准型的,标准型...

网友H(2016-04-22):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给风扇时间置零用控制...

标准型的需要在16.03处输入密码:2303,系统型的输入密码:2289.然后更改145.13为0即可将风扇的时间置零了。     用控制盘也可以   就是太慢 ,不怕手酸就一直按着吧,不如用PC直接输入0

网友I:
16.12可以复位冷却风扇

网友J(2016-06-09):
ACS800变频器16.03处输入密码:2303,然后更改145.13为0即可将风扇的时间置零了。清零结束以后参数组的参数会全部显示!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隐藏

网友K(2016-07-29):
引用 网友J:
ACS800变频器16.03处输入密码:2303,然后...

主要看你的变频器是老的还是新的,以前老的只能用软件才弄,好像是07年以后的16组参数就能够复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ACS800变频器...

我04年的变频器都可以用着组参数修改的,只是目前还没有隐藏

网友L(2016-09-14):
嗯.. 刚用了这个办法.. 有效..

就是这个用面板改,累啊...

网友M:
参数16.09 不是有复位吗?

网友N(2017-06-16):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ACS800变频器是系统型的还是标准型的,标准型...

这是对的

网友O(2017-08-18):
谢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2017-12-13):
高手,但是16.09可以复位呀

网友P(2018-01-17):
引用 网友Q:


系列不一样,对应的参数内容也不一样

网友R(2019-04-22):
用大神的密码进去,修改时间,这边好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