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2-11-17):
控制器是OMRON的CP1H,伺服控制器是三菱的MR-E。现在的现象是每一次定位,都和上一次有差异。如果连续进行相同距离的定位(相对移动)有时一次比一次距离大,有时一次比一次距离小。急!

网友A:
同求解,我的也是有点精度问题,微动显示距离和实际运动测量距离不一样

楼主:
我这关键是不稳定啊!

网友B:
我们专业做伺服联系我电话18622679576

网友C:
單純的機械誤差是固定的 唯有電控系統產生的誤差那才會不穩定

你的運動方式是怎樣 連續送料 還是往複運動

線速度多高

傳動方式為何

系統的慣量大嗎

基本的抑制干擾措施有做嗎 上述這些問題若沒釐清 那是無解

网友B:
联系我我们是专业做伺服的,我姓周  电话18622679576

网友D:
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你的伺服电机上有没有加别的设备

网友E:
联轴器什么的有没锁好,丝杆螺帽是否松动。

如果都没有,那看看误差坐标有多大,还有伺服驱动器参数是否设置好

网友F:
什么控制方式啊,脉冲指令控制的话,还是看看你的指令线存不存在干扰吧

楼主:
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连续定位的时候,步进距离是固定的,但设定的移动距离有时比步进距离大,有时比实步进距离小,所以出现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