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泵的开启和运行问题

楼主(2012-11-17):
intouch中有几个泵站,每个泵站中都有三个泵,泵的地址都是配好的,每个泵的准操作都是开启的(要求只有在准操作开启的情况下,才可以手动开启泵),点击一个泵站的1#泵,弹出,但是点击确定泵不运行,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一般这个设计--需要现场转换开关,假如现场没打到遥控控制,也是无法启动的!现场的转换开关--有手动自动切换的!详细的--你需要检查下程序编写及通讯是否设置对!

楼主:
我打到手动下了,但是还是没法控制泵的开和关情况

网友B(2013-04-16):
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C(2018-05-11):
监测程序,看控制原理

网友D(2019-07-26):
看逻辑,上位指示发令,看逻辑里有没有接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