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7):
电机的速度响应频率是什么意思?是电机的频带吗?伺服电机频繁换向每分钟能达到多少次?

网友A:
电机的响应频率是指:受电机电流、力矩系数、转动惯量的限制,在正常驱动控制下电机每秒达到的正反循环次数值。

网友B:
很久没来工控网了,呵呵,帮你顶一下,顺便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伺服电机常说的速度频响,确实很多人都不好理解是什么意思,楼主理解的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指:给定伺服一定频率的正弦波速度指令,随着频率的升高,电机的实际的相位曲线是逐渐滞后给定的指令曲线,当这个滞后达到90度的时候,此时的给定频率就是我们说的速度频响。显而易见,这个值越大,就证明该伺服系统动态响应越好。所以,速度频响是反应伺服动态响应的指标。

网友C:
应该是指速度环的响应时间吧~~如果不对,大家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