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东西,有点难度

楼主(2012-11-17):
台湾产IDRC功率计CP-310测量超差

故障测量超差,显示的电流、功率比实际的高,超出误差范围。

检修取一个灯泡,给220VAC接入功率计,接通电源,记下显示的交流电压、电流和功率,与正常的功率计比较,故障功率计比正常功率计超出大约3%的电流和功率值,电压显示正常,使用高精度的FLUKE189万用表串联功率计的电流输入端,观察功率计的显示值比万用表的显示值也偏大约3%.拆开仪器外壳,观察线路板,发现取样信号分成电流和电压两路,分别接入金属外壳屏蔽的后级放大,再AD转换送单片机做数据处理。其中,电流信号是串联一个W型金属片来取样其上的电压,取样电压再送放大电路。揭开电流取样放大部分的屏蔽罩,发现若干关键芯片的印字已被磨去(台湾产的工业电路板常有此举),不知用的是何芯片。发现电流取样放大电路部分有一个蓝色可调电阻,记住此可调电阻的位置,用螺丝刀试着调整,并同时观察显示电流和功率值,发现无论顺时针逆时针调整后都无变化。电流取样信号首先通过一个电阻进入一个8DIP封装IC,但IC型号被擦掉,如图所示。

分析此台仪器价值应该不是特别昂贵,料想仪用放大器也不会用得太昂贵,而平时接触最普通高性价比并可堪一用的放大器就数OP07了。遂在电路板上核对电源脚位及同相反相输入端,皆与OP07吻合,权且将此放大器当做OP07.因为调整可调电阻不能使显示改变,所以尝试别的方法去略微减小电流取样放大倍数。方法之一是改变W型的金属条取样电阻,但是这很难控制,方法之二,改变反馈电阻的大小从而改变整体放大倍数。OP07与外接电阻组成反相放大器,找到此芯片取样电流输入与2脚之间连接电阻与6脚的反馈电阻RA12,标称1.5KΩ,1%,实测为1.505KΩ,符合精度。根据反相放大器原理,电压放大倍数与反馈电阻大小成正比,所以只要将反馈电阻RA12适当减小就可达到目的,而在RA12上并联某个阻值的电阻,并联后的阻值就会减小,于是先在RA12上并联一个100KΩ可调电阻,然后一边调整可调电阻一边观察功率计的电流显示,当与万用表的显示一致时,将此可调电阻取下,测量其阻值为62.3K,然后找一个62kΩ电阻替换此可调电阻,试着将功率计接不通负载,观察显示电流和万用表的显示值都相同,再将此功率计与好的功率计测量一样的负载,显示值在误差范围内都相同,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A:
这个的确是高手的维修,偶上学虽然学过电子电路,但这样级别的维修上班过程中很少干过,再者楼主对电子仪表研究的炉火纯青,非常羡慕,偶现在对于这方面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最多就是焊个线头,换个器件的工作了。

非常崇拜之!!!!!!!!!

网友B:
果然是骨灰级维修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骨灰级维修的说···

网友D:
现在的维修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种知识的需求也比较广。希望楼主以后多发此类维修实例。

网友E:
厉害!渴望多看到此类图文并茂的维修文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厉害!渴望多看到此类图文并茂的维修文章。

偶来参观学习了

网友G:
厉害!参观学习了,果然是骨灰级维修

网友H:
膜拜技术帝

有楼主这样的技术牛人在,是论坛之大幸,还请楼主多到本区赐贴。

网友I:
呵呵,问题可能真正是出在那个可调电阻上面。

网友J:
膜拜电子维修技术现场人员呀!有楼主这样的技术牛人在,是论坛之大幸,还请楼主多到本区赐贴。

网友K:
学习了,还是真的了解不少东西.

网友L:
学习了,还是真的了解不少东西

网友M:
果然是芯片级维修,分析的透,是授人以渔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高手!

网友P:
实际电子维修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关键在于维修人员思维与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Q:
骨灰级维修的说hhd,

网友R:
这是个几层的板子。。。。。。。。。。

网友S:
我是来打酱油的,一丢丢点都看不懂

网友T:
看看。。学习学习。。膜拜一下

网友U:
一看楼主的维修,就知道电子技术功底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V:
供应商的杀手,你要是供货商,老板肯定不喜欢。

网友W:
高手的维修高手的维修

网友X:
高手啊 反正我是学不明白

网友Y:
太牛了 牛人一个

网友Z:
高手,就是不一样。可惜俺不会

网友AA:
厉害呀厉害,是高手的!

网友AB:
有道理,很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一看楼主的维修,就知道电子技术功底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D:
理论联系实际,实战家

网友AE:
引用 网友AF: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果然是骨灰级维修的说···

可以关注修工控,把您的技术之谈放在修工控上

网友AG:
敬佩,敬佩!

网友AH:
高手啊 敬佩  敬佩

网友AI:
骨灰级的维修!

专业的电路知识,精通常用芯片的使用,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AJ:
果然是骨灰级维修!!!

网友AK:
学习了楼主的精华,希望以后多提供点这种学习机会。

网友AL:
学习了。。 高手啊。   厉害呀。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维修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种知识的需求也比较广。希望楼主以后多发此类维修实例。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厉害!参观学习了,果然是骨灰级维修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高手的维修,偶上学虽然学过电子电路,但这样级别的维修上班过程中很少干过,再者楼主对电子仪表研究的炉火纯青,非常羡慕,偶现在对于这方面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最多就是焊个线头,换个器件的工作了。非常崇拜之!!!!!!!!!

网友AO:
根据外围电路来确定IC型号,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真的很难办,楼主的电子水平堪称了得。

网友AP:
楼主哪里的?我这里有东西没修好,能不能帮我修一下。

网友AQ:
有详细介绍,不错!

网友AR:
厉害!参观学习了

专业的电路知识,精通常用芯片的使用,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佩服

网友P:
引用 网友AR:
厉害!参观学习了专业的电路知识,精通常用芯片的使用,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佩服

做维修就需要这种态度

网友AS:
厉害啊@!顶你!楼主在电子电路的技术很高!

网友AT:
学习一下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真的很难办

网友AU:
现在的维修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种知识的需求也比较广。希望楼主以后多发此类维修实例

网友AV:
引用 网友M:
果然是芯片级维修,分析的透,是授人以渔

网友AW:
看不懂啊,,,,努力学习啊

网友AX(2013-01-03):
佩服!只看板子就分析得如此透彻真是高手!虽说没找到原因但问题还是解决了,实用高手!

网友AY:
楼主维修电路版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分析电子电路的构思是对的,值的学习和称赞。

网友AZ:
修修一多少钱呀。。。。。。。。

网友BA:
电子电路,我也学过,还给老师去。哎

网友BB:
果然是芯片级维修,够牛·············

网友BC:
不错,值得学习,不过楼主有需要购买电子元器件,可以上美情电商(MOREIC.com)去看看,都是原装正品,还提供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BD:
膜拜呀 技术帝 啥时候到这个级别就好了 严重支持楼主

网友BE:
俺注意到的关键词:FLUKE189。

网友BF:
似懂非懂!!!!!!!!!!

网友BG:
电子高手,领教了,呵呵!应该学习

网友BH(2013-07-08):
好厉害啊!我根本没听明白!!!

网友BI:
引用 网友BG:
电子高手,领教了,呵呵!应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