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2-11-17):
想学plc 买了根串口线不知道能不能做编程用,是不是还的买根ppl 编程线,请个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首先说明一下串口线是232的···

西门子200PLC的编程线PPI是485的···

他们的外型相似,但是内部针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232一般是(2TX、3RX、5GND)···PPI(3TX、4GND、8RX)

所以,你那串口线是不可以做西门子200PLC的编程线的!

你还是去淘宝上买一根USB-PPI或者232-PPI的编程线吧,现在这些编程线也不贵!国产的也就几十块钱一根···质量也不差!!!

挺好用的,我前年买的一根一直都没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首先说明一下串口线是232的···西门子200PLC的编程线PPI是485的···他们的外型相似,但是内部针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232一般是(2TX、3RX、5GND)···PPI(3TX、4GND、8RX)所以,你那串口线是不可以做西门子200PLC的编程线的!你还是去淘宝上买一根USB-PPI或者232-PPI的编程线吧,现在这些编程线也不贵!国产的也就几十块钱一根···质量也不差!!!挺好用的,我前年买的一根一直都没坏过···

你在哪买的, 我们买了2根国产的,话说一次都木有用,死命的连不上,还是正版的好用

网友C:
S7-200用编程电缆PC/PPI,型号:6ES7901-3DB30-0XA0(USB接口)

网友D:
目前各大品牌PLC编程通讯电缆各有不同,一般不通用,你选用什么品牌PLC就要买对应的编程电缆。

网友E:
我估计你所说的串口线不能用,不信你可以去试试

你可以去淘一个国产的usb口的编程电缆,用不了1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