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架构问题,方案和选型!

楼主(2012-11-17):
我是想2台服务器和3台客户端上面都要买哪些软件;可以实现;冗余切换和WEB访问的功能?谢谢!
1.IFIX冗余架构;那么在两台服务器上面要装哪些软件?两台服务器版的开发版和运行版吗?SQL数据库两台电脑都要装吗?
2.客户端电脑有3台;每台都要装开发版和运行版;还是只装1台;其他2台只装运行就可以了呢?
3.我还需要一个WEB服务器;用哪个版本比较好呢?

网友A:
一,很显然你是三台服务器,两台用作i/o服务器冗余采集下面的数据,只需要安装IFIX软件就好,如果你不是使用iHistorian实时数据库的话,可以安装sql关系型数据库,两台服务器都只要运行版就好,要实现冗余的话,SQL也都要装的。此外,在两台服务器上安装相应的驱动就好。

二,客户端如果相互间木有关系的话,其中两台装运行,一台用开发,开发可以再任意一台客户端哦!@等三台客户端开发完毕,都全部使用运行版的。

三,WEB服务器的话,可以使用?  GE iFIX5.1 WebSpace Server

这样回答可否满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还有问题IFIX数据库的冗余设置实现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数据库怎么实现冗余呢;能保证数据库可靠、相互备份;不丢数据??

有联系方式吗?方便的时间可以请教一下!!!

楼主:
希望能得到你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得到你的联系方式;谢谢!!!!

有什么问题,邮件传送或者扣扣~~~long0622@126.com ,476011328.。下次把问题说清楚了~~你说的是过程数据库的冗余还是实时数据库的冗余功能~~~·

楼主:
你的QQ有提问;不会回答;无法加上!我想对过程的数据库进行冗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QQ有提问;不会回答;无法加上!我想对过程的数据库进行冗余!!!

你说的过程数据库进行冗余其实也就是服务器端的冗余~~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们扣扣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