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外部端子信号让伺服回零

楼主(2012-11-17):
我们使用的控制模块是FM353    伺服驱动器是台达A2驱动器 现在想让它用外部端子信号让伺服通过Z脉冲回零,在手册上发现有这个功能,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很深奥的问题没接触过

网友B:
找一个输入点,在驱动器中将该点的功能设置成OX27,该点就能实现会原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