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帮忙啊,新手,用显控软件samdraw连电脑问题

楼主(2012-11-17):
操作系统:XP 32位

已下载XP版的USB驱动并安装

在设备管理器重看到也驱动上了,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一连电脑点下载的时候就提示“USB通讯口未连接或未识别”。

求大家给点帮助。

网友A:
还是驱动没有装好;

安装的时候最好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闭;

不行的话;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B(2012-12-19):
换跟线试试,我经常碰到,都是线的问题,有时候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13-02-19):
嗯,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如果仍不能解决。你可以直接打4007776399显控技术服务电话

网友D:
1、确定是否安装好“USB驱动程序”;

2、当确定"usb驱动程序安装好"后,插上usb数据线;

3、找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看到有黄色字样,点击鼠标右键,更新usb驱动即可。

如不行就只能咨询深圳显控技术服务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