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启动柜一拖二

楼主(2012-11-18):
电机软启动一拖二,电机是110KW,软启动用正泰的,各位大大帮我看看我的图纸有哪设计的不对的地方,第一次弄这个表示压力很大。软启动一拖二主电路和控制回路

网友A:
软启动器一拖二没什么的,主要是你的接触器的启动顺序以及互锁要做好,别到时候炸了

启动M1时候,所有接触器都是处于断开位置

1、先闭合KM1

2、启动软启动器,等到启动完成后

3、软启动器停止运行同时断开KM1,闭合KM2,注意顺序。启动完成

M2同样如此。

网友B:
XPD西普达软起动器一拖三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