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价一下台达的PLC

楼主(2012-11-18):
  我有个项目五轴伺服电机,输入点40,输出点16。想通过RS485通讯控制伺服电机,逻辑控制还比较复杂

但是台达的以前没用过想让高人指点一下。

  这个项目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外包,价格好说

楼主:
  动作流程已经有了

网友A:
台达PLC控制伺服据说还可以。

网友B:
人在哪里?两台40EH3通讯,8轴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对:水很深关于人在哪里?两台40EH3通讯,8轴的也是可以的。内容的回复:

40EH3价格大约多少,因为设备需批量生产,价格还是要考虑的

楼主:
 40EH3是可带4轴吧?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最多的就是台达的,台达还是蛮好的,相比于其他国产的,就是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网友D:
五轴伺服电机独立控制,同时工作使用台达eh2主机40点,另加另一台达主机通讯实现。

网友E:
价格便宜,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2012-12-25):
台达PLC控制伺服还可以

网友G:
可以用两个PLC主机,这样经济,用1个40EH2+1个24EH2,40EH2的主机可以控制4台伺服,24EH2的主机控制1台伺服,2个主机通过PC-Link连接,程序放在40EH2主机中。

网友H:
用10MC,CANOPEN通讯控制伺服动作。16轴都可以

网友I:
我们用EH2加通信控制事项了五轴控制,成本低得可怜楼主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控制系统已标准化,万能化,可用于不同自动控制。如:系统可实现I/O自由配置,自由工艺编程。

网友J:
对:fisherwang关于我们用EH2加通信控制事项了五轴控制,成本低得可怜楼主有兴趣可与我联系。控制系统已标准化,万能化,可用于不同自动控制。如:系统可实现I/O自由配置,自由工艺编程。 内容的回复:

哥们,用通讯控制,可以做圆弧插补吗。

网友I:
当然可以,不过这样做不是算很好。

网友K(2013-02-17):
矩形科技N80系列的PLC可以支持6轴的运控。www.plcstar.com

网友L:
山东远了点,我在广东佛山,做过五轴植毛机,五轴横剪机有空多多交流。

网友M(2013-03-31):
EH3只能3轴,刚刚在用感觉台达的没有三菱的好用,我不是不支持国产,也许也是第一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