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r改造的控制步进电机的试验机

楼主(2012-11-18):
      每次给客户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先在家里实验好了,然后到客户那里才去装机器去,每次做实验都要弄的满桌子的东西 plc 电机 控制器 开关电源,按钮,线一堆乱糟糟的根据在青岛学校的经验,自己造了个学习机,x2-x15都用小的开关,有自复位的有自锁的2种开关。这样不用每次都要接线了,而且我用的60mr改造的控制步进电机真不错。正反转加使能都可以用。

效果很明显,控制步进电机最大设置到9k 在网上频率,电机就不转了,控制器最大16细分的。

网友A:
你就自己好好欣赏吧

反对使用三菱日本的东西;军工企业啊!!!

网友B:
你太牛了,继电器都可以改成输出脉冲。达林顿管吗?加电阻?

网友C(2016-11-18):
MR得怎么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太牛了,继电器都可以改成输出脉冲。达林顿管吗?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