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个开关控制4个灯

楼主(2012-11-18):
如题,不管用何种PLC,编写一个开关控制4个灯,按一下,1号灯亮。一号灯亮后,再按一下开关,就关掉,如果按两下开关,就2号灯亮,再按就关掉,如果按3下,就3号灯亮,再按就关掉,4号灯同理。

网友A:
用PLC的上升沿来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C的上升沿来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用上升沿编啊,给点思路

网友C:
这个挺简单的,利用上升沿编写程序。

楼主:
大家都说很简单。我就是不会编。能不能给点思路啊

网友D:
用计数器计脉冲数 再加上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此面题确实有些难度,现用S7-200编写一段程序供参考:

    其:Q0.0 为一号灯输出,Q0.1 为二号灯输出,Q0.2 为三号灯输出,Q0.3 为四号灯输出。此程序按1下、或按2下~按4下的次序可随意,再按1下,就会使前次按亮的灯熄灭。本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计数器计脉冲数 再加上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想我这样做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网友H:
一个开关?,,,玛逼滴一个开关,咋嘛能控制4个灯呢 。。。。一个啥G8头滴开关鸟   。。。。。。

 一个按键N个开关还差不多吧?

网友I:
是不是得加上时间呀,多长时间内按几次,要不怎么判断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可是我看不懂西门子的,手头上只的欧姆龙CPM1A,可试机,不懂怎么转成欧姆龙的

网友J:
CPM1A没得模拟,以为简单所以写了没看就放上来了,程序里面C4应改为C3,不过其他也还有错误,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今天用CJ1M的重新写了个,你可以直接在线模拟看看。程序如下:

第一:

第二

功能块代码:

网友D:
本人还是学生没什么编程经验;请多各位大侠多指教

网友D:
经仿真可以实现题目所要求的;就是输出会延迟一秒

楼主:
13楼的,我怎么上机时,不管按多少下都是1号灯亮啊

网友D: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13楼的,我怎么上机时,不管按多少下都是1号灯亮啊内容的回复:

l相邻两次按下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两秒;就可以从第一盏到第四盏灯的选择了。还有你也是用S7-300么?仿真时监控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网友J: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13楼的,我怎么上机时,不管按多少下都是1号灯亮啊内容的回复:

重新用CJ1M的写了个,你看看,我模拟是OK的。

网友K:
楼主:你需要对按两下、按三下做一界定。什么情况算“按两下”,什么情况算“按三下”?

楼主:
14楼的,在学校也有西门子300玩啊,你学校教学设备不错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需要对按两下、按三下做一界定。什么情况算“按两下”,什么情况算“按三下”?

应该是在单位时间内按下几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本人还是学生没什么编程经验;请多各位大侠多指教

不错,其实300系列建议用个功能块来控制更好

楼主:
对:simonwu675关于CPM1A没得模拟,以为简单所以写了没看就放上来了,程序里面C4应改为C3,不过其他也还有错误,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今天用CJ1M的重新写了个,你可以直接在线模拟看看。程序如下:第一:第二功能块代码: 内容的回复:

这个看上去像VB编程,欧姆龙CJ1M,怎么使用这样编程方式啊?

网友J: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回复内容:对:simonwu675关于CPM1A没得模拟,以为简单所以写了没看就放上来了,程序里面C4应改为C3,不过其他也还有错误,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今天用CJ1M的重新写了个,你可以直接在线模拟看看。程序如下:第一:第二功能块代码: 内容的回复:这个看上去像VB编程,欧姆龙CJ1M,怎么使用这样编程方式啊?内容的回复:

用的是功能块,功能块可以用ST语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