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ab系列和b2系列伺服通讯不上

楼主(2012-11-18):
RS-485通讯

触摸屏站号0

3台ab系列伺服站号分别是1,2,3

2台b2系列伺服站号4,5

通讯格式38400,7,e,1

ab系列的都没有问题可以从屏离写参数进去

但是b2通讯设置和ab不太一样,无法通讯。

请教各位该怎么设置

---------------------------------------------------------------------

总算自己琢磨着解决了。感谢各位

网友A:
帮你转到台达技术群,让他们有时间帮你分析处理一下。

网友B:
通讯线或者是通信设置的问题了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帮你转到台达技术群,让他们有时间帮你分析处理一下。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该怎么看他们的回复呢

楼主: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通讯线或者是通信设置的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线应该是没有问题  按手册上接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没有设置成485的选项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有没人帮帮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