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手持编程器连接的端口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2-11-18):
PLC与手持编程器的连接端口是什么类型? 追问:如果PLC(内置232端口)与外设备进行无协议通讯,必须在设定中修改通讯模式么? 可是有的OMRON的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时候,自己练习并没有设定通讯模式,怎么也可以联机通讯呢?请指教

网友A:
三菱的是422。

网友B:
PLC和触摸屏连接正常都是要设定通讯参数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兰关于PLC和触摸屏连接正常都是要设定通讯参数的www.ytleader.cn

请问手持编程器插的那个接口是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c 米兰关于PLC和触摸屏连接正常都是要设定通讯参数的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请问手持编程器插的那个接口是什么接口?

型号是OMR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