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2-11-18):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装置。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的方式,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电机。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控制、逆变、整流以及中间直流环节4个部分组成。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输出为PWM波形;整流部分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为滤波、直流储能和缓冲无功功率。

变频器选型分以下几点

1.对于应用场合,如高海拔、高温等特殊情况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所以变频器容量要适当选大。

2.变频的目的、恒流控制或恒压控制等等。

3.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容积泵或叶片泵等。需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因为它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4.如果使用变频器驱动的是高速电机,因为高速电机的本身电抗小,高次谐波的增加会导致输出电流值变大。因而在变频器的选择上,容量要大于普通电机。

5.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

A.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相符。而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以及电流。
B.转矩匹配-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需要注意。
C.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6.变频器如需要长电缆运行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为避免变频器功率不足,变频器容量要适当放大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以避免。

此外。用户在提供实际工况原始参数时,要保证其准确性,未使用过变频器或经验不足的用户可请有供应单位做方案设计,提出具有建设性意见,以保证变频器选型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