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用modrd命令 能不能同时读取多台变频器的频率,如果可以读出来是存在哪里

网友A:
要分时读取,放在D1050,再由各种标志配合,放到别的寄存器。

网友B:
什么PLC,与什么变频器通讯。

读多台没问题,不过是分时读

楼主:
eh与M系列通讯,控制3台变频器的频率,是什么标志配合的?

网友C:
要看你怎么样的通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eh与M系列通讯,控制3台变频器的频率,是什么标志配合的?

应该由地址配合,不同的变频器地址取出的值对应各自的变频器频率。

网友E:
不知是什么PLC与变频器呢,使用广播指令也能实现。

网友F:
你的多台是几个,若用台达的PLC与台达的变频器。可以用广播通讯,(同时启停),就比较方便

网友G:
用MODRD、MODWR读写,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地址”要设好、不能重复;波特率须一致。每次只能发送或接收一条命令,因此必须分时序:延时、配合计数器使用!

网友H:
用状态转移来做,做好时序,因为台达没做封装指令,所以用户层才会有这样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