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多段脉冲怎么控制

楼主(2012-11-19):
如题,有2个电机要分别走,有时要同步,所以有时发完脉冲以后要等下,怎么去置位继电器等待啊,

网友A:
你这么问没人能回答,请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些,比如用什么PLC,指的是什么继电器等

楼主:
eh系列PLC 类似步进那样走,但是用步进写的话,中间插入步骤容易混乱,有人说可以直接用M点步进控制,

网友B:
我也没明白你表达什么意思!